不知道是不是EPM7128SQC100-10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3-09-28):
不知道是不是EPM7128SQC100-10芯片的问题,最近我做的那快板,同一批买来的7128有的芯片运行正常有的就不行,而且是在同一块板上,换上另外一块7128就好了,不合格率达10%,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我硬件有问题,我让这快芯片运行的是低功耗模式,
另外,在芯片上可以看出生产日期吗?他上面有个编号BFD320025A,其中00是不是指2000年生产的啊

网友:

你应该咨询一下俊龙,告诉他们批号,让他们查一下是否有问题。
我用的是xilinx 95144,当时也有类似问题,经过代理商,才知道我买的这一批次的电源要求很严格,所以一般设计都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问题是,在同一批的芯片中,比如编号为BFD329907中,有的运行非常正常,有的下载正常一运行就不对啊,而且是同一块板,这种情况怎么会出现啊,真是郁闷啊

网友:

呵呵我让你分析分析程序阿。你还郁闷呢。呵呵。祝你好运!呵呵

楼主:

HTANK,没办法我分析不出来啊,又没人商量,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行吗?

网友(2007-11-21):
不会吧,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JTAG下载没有回应。报错说我器件选择有误,两片均是同样效果,难道真是???

网友:
2000年25周生产的。
我觉得第一再看看程序和开发环境的设置。第二就是芯片的问题,下次要买新的,现在的好多芯片都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