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yclone中的ROM?

楼主(2003-09-28):
我把它定义成寄存器数组型,可是综合器提示我用缺省的ROM,想问大家,Cyclone中ROM怎么直接使用,谢谢。

网友:

调用兆函数

楼主:

兆函数lpm_rom通常用于FLEX10K和ACEX系列,能用在Cyclone系列里?

网友:

不清楚
我这里版本较低,不支持Cyclone系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调用就行拉,然后你就按照一步一步设置就可以拉

楼主:

用语言比如Verilog那该怎么办呀。

网友:

  呵呵,用quartus很容易的。
   可以在VHDL或者ahdl,VERILOG内调用rom。
首先在菜单内选择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用来生产你习惯语言环境下的定制模块。比如verilog 语言下的lpm_rom。里面设置有器件,rom宽度等参数,同时需要你提供一个*.MIF文件,该文件为rom内容,该文件也可自己修改编写,你可以调用相关的文件来看看就明白了。
    执行完之后生产几个文件,你仔细分析这几个文件之后,再在帮助里面找相关的信息。就知道怎么处理rom了。
   呵呵,很麻烦。不过你要自己试试才会知道如果处理!
     HTANK

楼主:

谢谢HTANK兄

网友:

用quartus的megawizard的确能生成rom模块,
初始化文件也能用quartus编辑,这我都试过了。
quartus调用的是altsynram这个IP模块,
问题是,我现在用的是mentor的Hdl-designer,
调用不了quartus生成的文件。
我又用lpm_rom例化化,leonardo综合,不能初始化rom,
综合结果如图
综合报告显示没有使用任何memory bits
郁闷

网友(2004-02-13):

那如何調用 ram ??

网友:

例化用magecore生成的rom/ram,看看quartus里的帮助文章。

网友(2007-01-20):
随便问下 里面的ram主要用来做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