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用FPGA或者CPLD做SDRAM的控制器吗

楼主(2003-09-29):
我从altera下载了一个DDR SDRAM Controller,是Try OpenCore,是不是说就是可以使用,没有限制啊。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DDR SDRAM Controller Try OpenCore。有人用过吗,还有SDRAM是买现成的内存条还是自己焊接啊。谢谢

网友:

我用过xilinx fpga实现sdram控制(不是ddr),当时用的是xilinx网上公开的一个code,但是我做了很多修改,包括修正里面的bug,改为支持内存条,支持到512MBYTE等。
从我的经验来说,你可以用公开的IP CORE但是你一定要认真仿真测试,因为很可能有bug.对于内存条还是颗粒就看你的需求来定了如果需要100MBYTE以上的内存,建议还是采用条子

楼主:

我需要200-300MBYTE的容量,所以也得用内存条,您改为支持内存条是改哪些地方呢,谢谢。
我同时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有规范的插槽,但是内存条的引脚是怎样定义的,哪里有这样的资料啊。

网友:

我用FPGA控制过sdram 型号为hy57v561620BT 4bank*4M  16BIT 即256MBIT。
用内存还不如自己将片子布板焊接后来用呢。内存上的SPD片子如何处理,插座也增加了成本了。现在我用4片hy57v561620BT来用自己布板。使用频率133MHZ没有问题。

楼主: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

HTANK,问一下,你用的FPGA是那种型号,它带有PLL吗,动态存储器100MHZ的运行时钟你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2003-10-31):


网友:

我也正在写,可以说说你们做的控制器的资源占有情况吗?

网友:

jackzhang坛主,可否把你的经验讲的详细点,抑或给大家个参考范例。
本人不才,写的SDRAM controller是参考了XAPP才扣出来的。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经验,当然大家都要有个参考原型,没有必要自己从头来做.
原型一般是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的,适当的改动还是很容易的,但是问题是原型里面的bug一定要能找出来,并且会修改,这就需要经过大量的仿真,为了仿真,你还需要找一个sdram的simulation module,我用的是micron的module,一个module相当于一个颗粒,把这些颗粒module组装起来就构成了一个sdram dimm的内存条. 我当时对原型的改动还是挺多地,最总要的是有一个很严重的bug,那就是对刷新是的读写考虑不充分。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网友:

什么叫颗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