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al16v8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3-09-29):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
我只是应用两片gal元件,作为地址分配器,又作其他芯片的片选信号,有的引脚没有用,不清楚,是不是对系统有影响,若有的话,该怎么处理?
谢谢,指教。
国庆节愉快。

网友:

没关系的,你不连即可。

网友(2003-10-29):

没有关系,呵呵,我做过。

网友:

有没有他的下载时序

网友(2007-05-13):
有没有更详细的指导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