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f反标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3-09-30):
xilinx布线,modelsim仿真。但显示不能找到sdf中的一些
信息。好久没做过后仿真了,忘记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要看是verilog还是vhdl,如果是前者,不用自己指定sdf文件,但是sdf文件必须放在。v文件同一目录下,如果是vhdl,。vhd和。sdf文件的位置可以在load的时候指定。

楼主:

不是sdf没找到,而是里面的内容。能不能大概说说
后仿真的步骤?不知道是不是在用xilinx ISE产生后
仿真模型时选项没对?

网友:

后仿真也就是在你功能前仿真测试激励基础上增加几句
"initial : sdf_annotate
  begin
  $sdf_annotate("XXXX.sdf",top_module_name);
  end

然后用Post P&R netlist(即ISE产生的后仿真模型.v文件)替换RTL CODE files运行仿真即可.
至于你说的反标不上,就得具体分析了.
可能是你某个仿真模型不太对?也可能是sdf文件问题?和库相关?等等...
你可以把信息贴出来分析分析

网友(2011-09-0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testbench,网表文件,sdf,库文件都齐了以后,
检查sdf文件的大约12,13行,如下
12 (CELLTYPE "digital_top_111x")
  13  (INSTANCE digital_top_111x)
里面的digital_top_111x必须和你testbench里,网表里的top模块名一致,记住是模块名,不是实例化名。
我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11-11-08):
BA出错一般都是网表和sdf不对应,至于为什么,你可能要看下你的flow里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11-05):
做个标记,明天看

网友(2018-04-17):
部分反标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