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tribute”的应用?

楼主(2003-10-03):
Package p_attr is
       Type t_package_type is (leadless, pin_grid,dip);
        Attribute package_type : t_package_type;
        Attribute location: integer:
     End p_attr;
     Use work.p_attr.all;
     Entity board  is
       Port (…..
               )
     end board;
     architecture cpu_board of board is
       component mc68040
         generic(  );
         port (…..
)
       end component;
     signal a: integer;
     signal b: t_package_type;
     attribute package_type of mc68040 : component is 20;
     begin
       a<=mc68040’location;  -- returen 20
       b<=mc68040’package_type;  --return pin_grid;
     end cpu_board;
请教以下三个问题:
1)attribute package_type of mc68040 : component is 20;  是什么意思?
2)a<=mc68040’location;  -- returen 20; 为什么返回值是20?
3)b<=mc68040’package_type;  --return pin_grid; 为什么返回值pin_grid?
THANK YOU IN ADVANCE!

网友:

关注一下

网友:

查了下Attribute的语法:
{declaration}
attribute AttributeName : TypeName;
{specification}
attribute AttributeName of Name [Signature] : Class is Expression
Signature = [TypeName,...] return TypeName
Class = {either} signal type function architecture {etc}

网友:

Package p_attr is
      Type t_package_type is (leadless, pin_grid,dip);
       Attribute package_type : t_package_type;    <---- 声明package_type
       Attribute location: integer:                <---- 声明location
    End p_attr;
    Use work.p_attr.all;
    Entity board  is
      Port (…..
              )
    end board;
    architecture cpu_board of board is
      component mc68040
        generic(  );
        port (…..
)
      end component;
    signal a: integer;
    signal b: t_package_type;
    attribute package_type of mc68040 : component is 20; <---这里该是package_type的定义了,但location的呢?而且package_type是个枚举类型的,怎么
赋值为20?不明白
    begin
      a<=mc68040’location;  -- returen 20
      b<=mc68040’package_type;  --return pin_grid;
    end cpu_board;

网友:

请问component mc68040的generic(  )里面有些何参数呢.

楼主:

请问如果“attribute package_type of mc68040 : component is 20;”改成
“attribute location  of mc68040 : component is 20;”那么,
“a<=mc68040’location;  -- returen 20”这句是正确的,对吗?

楼主:

这是书上的例子,他没有写。

网友:

如果按你说的改,倒是对了。也许是书上有错吧?!

楼主:

to 蜉蝣:
      thank you!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TANK在 2003/10/08 04:36pm 第 1 次编辑]

对应枚举类型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属性,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用户定义的属性不影响仿真。用户定义属性通常用来提供设计文档或为其它设计工具提供信息。用户定义属性的格式如下:
     attribute ATTRIBUTE_NAME : ATTRIBUTE_SUBTYPE;
关键字attribute后面为用户选择的属性名,ATTRIBUTE_NAME是任何先前声明国的不是存取类型或文件类型的子类型。
        给你个例子:
     tpye state_tpye is (s1,s2,s3,s4,s5,s6,s7);
    attribute ATTRIBUTE_ASSIGNMENT : STRING;
    attribute ATTRIBUTE_ASSIGNMENT  OF STATE_TYPE : type is
  "0000001    0000010    0000100    0001000    0010000 010000 100000";
综合工具可以从用户定义的ATTRIBUTE_ASSIGNMENT属性得到状态赋值信息。
  属性可以用下面的形式和一个实体相连接:
attribute ATTRIBUTE_NAME of entity_NAME :    ENTITY_CLASS IS EXPRESSION ;
ATTRIBUTE_NAME是先前定义的属性名,OF分割开属性名和带有该属性的实体名。冒号分隔开实体名和实体的类。上面例子中属性ATTRIBUTE_ASSIGNMENT和数据类型state_type相连。实体类指示类型,属性可以是下面实体类: entity,procedure,type,signal,label,architecture,function,subtype,variable,configuration,package,constant和componet。   最后的is关键字将实体类型和计算ATTRIBUTE_SUBTYPE的表达式分开。
       本例中 state_assignment是属性名
             state_type是实体名,实体类是type。

打字打的我手都酸了。呵呵你明白点了没有阿?呵呵

楼主:

JTO HTANK :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