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E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3-10-06):
我对一个计数器的VHD文件进行COMPILE后,在进行SIMULATE,但是总是出现下面的一些错误提示。请帮我看一下!谢谢!
    是不是我的MODELSIM  ALTERA 5.7C 有问题。软件是从ALTERA的网站上下的。LICENSE是自己生成的。
Error: (vsim-3193) Load of "E:/EDA_PROGRAMMS/ModelSim" failed: File not found.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E:/EDA_PROGRAMMS/ModelSim".
#         Region: /
# Loading Altera/win32aloem/../win32aloem/convert_hex2ver.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Altera/win32aloem/../win32aloem/convert_hex2ver.dll" failed: File not found.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Altera/win32aloem/../win32aloem/convert_hex2ver.dll".

网友:

从前我们写verilog,在源代码和测试向量的目录下,如果缺两个文件,
就不能做仿真。
你看看原因是不是类似:)

网友:

可能是license的问题,再找一个吧。

网友:

是否已经存了?

网友(2010-01-10):
有些Quartus中没有convert_hex2ver.dll啊 我的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