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b发送卡设计大概方向

楼主(2003-10-07):
我刚刚开始关于DVB发送卡的课题,我想弄清楚一个大的系统的大概流程是什么,也就是说先做接口还是先作主控模块还是其他什么顺序,而且需要哪些前序准备和技术要领,以及设计的经验规范,谢谢了县,

网友:

先做系统设计,在分模块设计

楼主:

再问一下哈,你们做发送卡的fifo是不是内置在fpga的呀,那要使用专用的接口芯片内置的fifo和fpga中的fifo不是同一个吧,用多大的空间呀?谢谢指点

网友:

fifo可以很小!
16bytes足够了!

楼主:

不是啦,数据量很大的,要根据突发长度,我想问一下摊主,你们的FIFO要求有多大,能不能说说呀!!!连同上面的问题

网友(2008-04-01):
我在做TS流发送卡设计,现在遇到不少问题?能否请叫各位不?

QQ:505033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