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PLD与计算机PC并口相连接,中间需要缓冲器吗?

楼主(2003-10-08):
各位高手,我正在开发一个项目,数据采集后,通过PLD与计算机通过并口通讯,是不是中间必须加入一个缓冲器,如74HC244,象下载电缆那样.
我查到一篇文章,如下:利用CPLD芯片本身集成的上万个逻辑门和EAB,把数据采集电路中的数据缓存、地址发生器、控制译码等电路全部集成进一片CPLD芯片中,大大减小了系统的体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这样做过
可以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YARD001在 2003/10/09 10:29am 第 1 次编辑]

谢谢版主atuhappy ,版主的意思
也就是说PLD与并口之间不需要加入缓冲器,可以使用PLD完成有关内容,我立即焊块板子,测试一下!

网友:

可以的
以前用7128和并口直接连接

网友:

不过中间串100欧电阻可能安全一些,我见那些jtag 都是这么接的,呵呵

网友:

一百欧有点大
20就可以了,据说是要匹配和防止信号反射
速度不高可以不加

网友:

不需要进行接口电平转换么?

网友:

并口是ttl电平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一直没注意。是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