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A/D转化与5V的CPLD能在一起用吗?

楼主(2003-10-08):
各位高手,我正在开发一个项目,数据采集A/D转化后为3.3v,与5V的CPLD 7128接口,能在一起用吗?是不是需要加入缓冲或光藕什么的?

网友:

可以直接用

网友:

的确可以,只不过寿命上有影响。标识的电压一般指编程电压。管脚接口电压可以高些。

网友:

3.3v的dsp芯片,flash芯片,sram芯片以及曼彻斯特编码芯片都可以与5v的cpld芯片直接相连吗?

网友:

器件手册上都有介绍吧

网友:

有的dsp不行

网友:

3.3v芯片输出一般没问题
5v输出到3.3v要注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