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E中如何加路径约束啊?

楼主(2003-10-09):
我里面有部分组合逻辑时间不够。时钟为56M,虽然看报告
可以达到58M,但里面的组合逻辑好些的setup时间不够

网友:

在ProcessView窗口的Design Entry Utilities/User Constraints有个Edit Implementation Constraints(我还用ISE4.2)新的
版本或许不同,其实也就是编辑.ucf文件。
只要你定义了时钟(不是综合的约束文件中),做Timing分析时工具会把Register的Setup/Hold Time考虑进去的。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针对特定寄存器修改。

楼主:

我加了时钟约束的,但好象这样对组合电路没什么作用。在两个寄存器间
我的组合电路是这样的,8选1的选择器,接了个26位加法器,再接一个8选1
的选择器。因为数据需要保存,所以综合是锁存器,现在的现象是
锁存器建立时间差了100多ps,我想问有没有办法对该路径进行特别的约束?
能举个例子最好了。时钟是56M。特点是连线特别多。

网友:

一定要在一个时钟周期之内做完这些么?如果中间可以插入触发器的话可以不用锁存器。
建立时间不够是不是数据端连线延时太大引起的?如果是,一方面可以减小些这条线的负载(例如把前面的逻辑copy一次,分别驱动一半后端逻辑),另外就是减小连线延时。
ise好像不能做相对的路径约束,只能把逻辑指定到逻辑单元里,这是一种绝对约束(相当于手工布局),做起来很麻烦,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好。
quartus好像有种类似打包的功能,可以把一些时序要求严格的电路打在一起,布线延时可以减小。布局时这部分电路可以整体移动。
这部分工作也可以在综合器里试试,leonado好像可以针对指定路径约束。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我就是用leonado综合的,其实效果不过,绰绰有余的,
只是就象你说的,我估计也是连线延迟太大,因为进选择器的线一大把。
我确实需要在一个时钟做完。我昨天曾试着把8选1做成两个4选1,但这样每个模块
加法都多了一次,面积倒增了不少,但这个setup还是没有解决。郁闷中。
老板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啊~~~~~~~~~~~~~~

网友:

俺也计穷了,哪位高人出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