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速率在逻辑很复杂的时候是不是会降很多,谢谢

楼主(2003-10-10):
要求数据采集卡上的FPGA能达到对200M数据采集控制以及实现SDRAM控制器,还有与PCI接口芯片的通信,这样复杂的逻辑有这样高速率的FPGA支持吗?有人说即使400M的FPGA如果逻辑上很复杂速率会降很多。是这样吗?

网友:

关键看你的实现方法,我就用spartn 2 (速率 120M以内)实现了400MBYTE的数据采集,只要在外面用PECL电路把8BIT锁存为32BIT不就行了

网友:

增加流水级数,速率不会降很多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逻辑复杂是不是指资源占用率很高,如果是的话速度要上去是比较难的,一方面可能没有资源来插入流水线,另一方面,布线延时可能会非常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10/10 03:25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楼主说的逻辑复杂是不是指资源占用率很高,如果是的话速度要上去是比较难的,一方面可能没有资源来插入流水线,另一方面,布线延时可能会非常大。

如果不考虑资源
增加合适级数的流水线,是能够把速度提到极限的

网友:

有理

网友:

但有的情况是不能加流水的。象我那个。呜呜。
系统对整体延迟要求非常高。

楼主:

我的采集卡要求对一段时间的信号不间断采集,中间不能有停顿,数据采集要求达到实时,处理不需要。不知道您说的流水线是指什么呢。

网友:

楼上各位都说得很好啊
其实FPGA速度问题,本人觉得,首先和逻辑生成方式有关,比如用流水方式速度要很很多。另外和综合工具关系也很大。另外,如果充分利用FPGA内部的特殊资源,比如BUF,GBUF,CARRY LOGIC等,也会对降低延迟有很大帮助。由于FPGA内部的结构因素,如果能降低扇出系数,对延迟的降低有很大好处。

网友:

怎么有效降低扇出系数呢?
如果充分利用FPGA内部的特殊资源,请问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呢?
需要代码什么风格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