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理图SCH可以实现DELAY功能吗?

楼主(2003-10-10):
我们知道,用VHDL或AHDL可实现DELAY功能,那么对同一片CPLD或FPGA可否用SCH实现DELAY功能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用语言描述的是不是占用系统资源大?请问大多少呢?如果能实现请举例,谢谢!

网友:

delay多少呢

网友:

精确吗

楼主:

不精确,例如用门电路设计一个D触发器,就要有延时要求。

网友:

原理图中调用lcell

楼主:

我回家试试,不过我用的为XILINX F2。1不知里面有没有LCELL

网友:

AHDL
我以为你用mp2呢
XILINX不清楚

楼主:

不管怎样,谢谢!您用过XILINX么?
XILINX,MP2,QUATUS,LATTICE都用过,不过只有XILINX我才用的熟。

网友:

我4年前用过XILINX
其他几个最近2年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