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软件可实现片内“线与”的功能?

楼主(2003-10-10):
MAXPLUS2好象可以。XILINX的不行。

网友:

有3态门是不是就可以呢
等待回答

楼主:

用三态门更好,但很多都不支持三态。

网友:

线与或线或都必须是开路输出才可,片内“”具体指什么? MAXPLUS2可以把输出设为开路,但不是片内逻辑可以线与.

网友:

altera的有开路输出

网友:

对啊。在MAX里做三态好烦。请同道指点正!

网友:

为什么要线与,有意义吗

楼主:

有啊。为了模拟单片机双向总线方式

网友:

请教:Xilinx的哪些器件可以实现LVTTL电平的开路输出?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lheart2003/10/13 01:41pm 发表的内容:
有啊。为了模拟单片机双向总线方式

不需要这么做吧
用3态就可以了呀

网友:

兄台atuhappy, 有一个问题还想请教你:在MAX PLUS里做三态,能不能把三态做在片内?是不是一定要把引脚定义成输入/输出才能呢?

网友:

可以做3态,定义成in/out类型,调用tri元件

楼主:

就因为无法用三态,才想出这种办法。用MUX也不行,控制逻辑无法实现。后来请教了一个高手,用D触发器实现了无法用三态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器件
我用过的器件都能实现双向

楼主:

X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