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03-10-11):
ERROR:Can't find design file altclklock.我找不到altclklock这个文件啊。
这是我从altera下载的Sdram控制器参考设计的程序,原程序如下:
-- megafunction wizard: %ALTCLKLOCK%
-- GENERATION: STANDARD
-- VERSION: WM1.0
-- MODULE: altclklock
-- ============================================================
-- File Name: pll1.vhd
-- Megafunction Name(s):
-- altclklock
-- ============================================================
-- ************************************************************
-- THIS IS A WIZARD-GENERATED FILE. DO NOT EDIT THIS FILE!
-- ************************************************************

--Copyright (C) 1991-2000 Altera Corporation
--Any megafunction design, and related net list (encrypted or decrypted),
--support information,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 and any other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ltera or a partner
--under Altera's Megafunction Partnership Program may be used only to
--program PLD devices (but not masked PLD devices) from Altera.  Any other
--use of such megafunction design, net list, support information,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 or any other rel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is prohibit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odification, reverse engineering, de-compiling, or use with
--any other silicon devices, unless such use is explicitly licensed under
--a separate agreement with Altera or a megafunction partner.  Title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marks,
--trade secrets, or maskworks, embodied in any such megafunction design,
--net list, support information,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 or
--any other rel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ltera or a
--megafunction partner, remains with Altera, the megafunction partner, or
--their respective licensors.  No other licenses, including any licenses
--needed under any third party'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provided herein.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ENTITY pll1 IS
PORT
(
inclock: IN STD_LOGIC ;
locked: OUT STD_LOGIC ;
clock1: OUT STD_LOGIC
);
END pll1;

ARCHITECTURE SYN OF pll1 IS
SIGNAL sub_wire0: STD_LOGIC ;
SIGNAL sub_wire1: STD_LOGIC ;

COMPONENT altclklock
GENERIC (
inclock_period: NATURAL;
clock1_boost: NATURAL;
operation_mode: STRING;
valid_lock_cycles: NATURAL;
invalid_lock_cycles: NATURAL;
valid_lock_multiplier: NATURAL;
invalid_lock_multiplier: NATURAL;
clock1_divide: NATURAL;
outclock_phase_shift: NATURAL
);
PORT (
inclock: IN STD_LOGIC ;
clock1: OUT STD_LOGIC ;
locked: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clock1    <= sub_wire0;
locked    <= sub_wire1;
altclklock_component : altclklock
GENERIC MAP (
inclock_period => 7500,                      -- for 133mhz operation
--inclock_period => 10000,                      -- for 100mhz operation
clock1_boost => 1,
operation_mode => "NORMAL",
valid_lock_cycles => 15,
invalid_lock_cycles => 15,
valid_lock_multiplier => 5,
invalid_lock_multiplier => 5,
clock1_divide => 1,
outclock_phase_shift => 0
)
PORT MAP (
inclock => inclock,
clock1 => sub_wire0,
locked => sub_wire1
);

END SYN;
-- ============================================================
-- CNX file retrieval info
-- ============================================================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SPLAY_FREQUENCY STRING "133"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ING_FREQUENCY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EVICE_FAMIL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FEEDBACK_SOURCE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UNIT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ING_PROGRAMMABLE_PHASE_SHIFT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INCLOCK_PERIOD NUMERIC "7518"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OCK1_BOOST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OPERATION_MODE STRING "NORMAL"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VALID_LOCK_CYCLES NUMERIC "15"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INVALID_LOCK_CYCLES NUMERIC "15"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VALID_LOCK_MULTIPLIER NUMERIC "5"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INVALID_LOCK_MULTIPLIER NUMERIC "5"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OCK1_DIVIDE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OUTCLOCK_PHASE_SHIFT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inclock 0 0 0 0 INPUT NODEFVAL inclock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locked 0 0 0 0 OUTPUT NODEFVAL locked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lock1 0 0 0 0 OUTPUT NODEFVAL clock1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inclock 0 0 0 0 inclock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locked 0 0 0 0 @locked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clock1 0 0 0 0 @clock1 0 0 0 0

网友:

我只用过verilog,没用过vhdl,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奇怪的。vhdl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

文件加入
LIBRARY altera_mf
USE altera_mf.altera_mf_components.all;
试试

网友(2008-03-24):
这是在程序里调用了锁相环模块,你在选择期间时要找一款支持锁相环的,否则当然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