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时的问题

楼主(2003-10-11):
做SOC时,将系统综合后,报告里说SPR2048X128 is not translated.看文献里说,这种情况是因为寄存器的属性被设置成don't touch,或者寄存器的功能不正确.但是检查后两者都不是.请问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SPR2048X128是个寄存器?是你调用的子模块/IP吧?你有它的RTL代码吗?
没有的话就有可能是你未把SPR2048X128这个子模块的综合网表读入。

楼主:

我已经在synopsys.dcsetup里把他的代码读入拉.

网友:

读入它的代码?是可综合的么?还是仿真模型代码?抑或是被加密的代码?关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没说清楚啊?!

楼主:

是可综合的代码.其他寄存器也是这样读入的.都没有问题.所以很疑惑.

网友:

能否把错误信息列出并把相关约束script贴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