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题】slew rate 具体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3-10-13):
   谢谢,会不会是时钟上升沿建立时间的快慢之类的啊?

楼主:

谁帮我看看啊,再次感谢

网友:

它应该是一个信号的转换速率,可以理解为信号在某一点的斜率;
它不是只针对时钟信号说的;
诸如放大器的slew rate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而在数字电路里,它可能更常用于描述芯片输入信号的变化率。
可能在其它环境还有其它意思。俺不确定,请大家补充。

楼主:

谢谢老扁

网友:

在Xilinx的设计环境中,可以将输出信号的Slew rate设置成FAST或SLOW。当设置成FAST时,提高了信号变化的斜率,从而提高了信号的转换速率,但同时使脉冲信号的振铃增大。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将输出信号的Slew rate设成FAST。

网友:

我记得以前上课时,老师讲过一个“压摆率”的概念,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解答得不错。都是高手:)

楼主:

万分感谢!

网友(2011-08-01):
信号上升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