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的几个初级问题

楼主(2003-10-13):
XILINX 4005XL产品,配的是AT17C256ram,几个问题
1、FPGA上用于从ram中初始数据的CLK用不用在编程时也要写出,还是加电后FPGA自动产生这个CLK信号从ram中读取数据。
2、上面的几个mode引脚:mo,m1,m2是干什么用的
3、逻辑的执行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加电后从ram中读取结束后自动开始,还是需要一个像单片机的初始一样的reset信号自动开始
4、ram上有一个data,有一个init,是不是数据是从data端口中读出,初始从init端口中读出

网友:

首先需要说明:你用的4005早已经淘汰了,建议你改用spartn2或2E系列的fpga
1.时钟需要外加
2.m0,m1,m2为配置模式设定管脚
3.一般在加电后会产生上电复位(需要使用上电复位的model产生),但通常是利用外部复位
4.我认为你说的init是initial的意思,就是ram的复位信号

楼主:

1、外加时钟是不是用逻辑产生,就是在根据输入晶振写一个符合Prom时序的clk信号,可是上电后还没有从prom里读出我的逻辑,怎么能够产生时钟呢?是不是在烧prom时有什么特殊的选像将这个时钟信号与读入prom的时钟相关联。
2、这个时钟产生的逻辑是一个单独的module吗,还是什么?和我的逻辑module有什么关系?
3、我的逻辑module里有一个外部的reset信号,就是一个告诉module开始的信号,我相这个reset信号在fpga上电后能自动给出,而不是用一个单独的端口给出,不知道怎样将这个reset信号设置我自动的(fpga上电读入prom后自动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