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调用问题

楼主(2003-10-13):
我用VERILOG写了两个程序,独自编译运行都正确,然后有些了一个主程序调用这两个模块,其中一个的结果作为另一个的输入,但结果总不正确,原因是前一个程序的结果不能输入到另一个程序中,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说具体一些,最好把部分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端口对应关系对吗

网友:

可能两个原因:
1.端口连接信号定义得不对,没有连接起来;请仔细查连接信号的类型和大小。
2.虽然各自模块都对,但连结起来以后,时序并不匹配;这个需要你自己去解决了。

网友:

如果你用debussy,它应该可以告诉你问题在哪里。

楼主:

我用的是sysplify,在顶层模块中定义了两个变量a和b,a为output,b为input,然后assign a=b,a连接前一个模块的输出,b连接后一个模块的输入。谢谢各位了!程序太长不好上传,不只讲清楚了没有。

网友:

似乎明白你的错误在哪里了:
首先在顶层模块的input和output是顶层的PORT,是无法完成你说的连接两个模块的关系的;两个模块必须靠顶层模块的局部内部变量来连接。
而且你说的各自编译正确,并不代表任何问题,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对它们进行仿真过;也无法保证它们的功能就是正确的。
从你的表述来看,你可能还需要再仔细学习一下HDL设计的基本知识。:)

楼主:

老扁批评的是,我刚接触fpga不久,没有系统的学习,一切都好像似是而非,不敢确定,你讲得我有点明白了,明天再是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