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综合器中限制扇出个数?

楼主(2003-10-13):
我指的是lendospectrum(肯定写错了),大家明白就是。
我试着在constraints->signal中加fanout限制,
但结果ISE布线后看报告还是有fanout=3000多的,要命啊,
单独它的线延迟就6,7个ns。哪位老兄过来说两句,救救我~~~~

网友:

我只知道synplify里面怎么加。
实在不行的话改代码吧,信号源的产生逻辑多copy几次。。。牺牲一些面积。还有就是手工加上bufg。

楼主:

我手工改了代码,就象你说的在每个模块里copy该代码,
但好象综合器自动给我优化了?面积也没变化呢,反而好象少了点。
synplify加了后有变化吗?

网友:

还要加时序约束,如果是之作用在内部的信号,则只需要说明最大工作时钟即可

楼主:

老兄这么晚也在线啊?呵呵。
除了综合,对ISE我主要是需要对布线延迟进行约束,但目前还没解决有些
延迟太大的问题啊。:((((

网友:

仅供参考:在synplify中,最大扇出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约束,synplify只是尽可能将扇出数保持在你设定的值内。我想LeonardoSpectrum也是一样,我想如果一些网络的扇出是无法限制的(我不知如何表达:()。实在不行,就像bravelu所说的,更改设计,并在某些节点处加入syn_keep=1,syn_preserve=1的属性(我想LeonardoSpectrum中也有相类似的directive or attib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