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局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3-10-13):
我用MAX7000S 的7128做一个接口卡的时候。为什么在综合时系统却把 CLK 和 RD 都当成了全局的时钟, 而要求我把它放在84脚(我本来没有把 RD 和 CLK当成全局时钟的)。
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综合软件如果看到一个信号扇出超过一定数量就会自动帮你调用全局时钟。
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5&topic=365

网友:

原因其实很简单,只要把MAXPLUSII的ASSIGN/GLOBAL PROJECT LOGIC Synthesis中的Automatic global 的CLOCK去掉就行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样让我从迷茫中走出来,让我不至于在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