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输出驱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3-10-14):
请问在使用95108时可不可以定义部分的输出为5V电平,部分为3.3V电平?

网友:

好象无法实现。建议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楼主:

不是有多个Vccio输入的吗?有没有与io口的对应关系呢

网友:

看看资料上有没有说啊

网友:

不能,只有部分FPGA产品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