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lex10k的eab使用问题!急~

楼主(2003-10-15):
我最近使用altera的flex10k来实现双口ram的功能,但是发现用mega-wizard调用lpm库不能完全实现我想要的功能,请问各位大侠应该怎么办阿???!!

网友:

估计是你设计的有问题
没能和lpm匹配

楼主:

lpm提供的双口ram没有我想要用到的busy和interrupt功能,请问我如何添加新的端口的阿?我想实现的是与IDT7C136相当的功能,用到的管脚很多阿

网友:

lpm可能不能完全实现你的功能,你可能要自己加些外围逻辑,然后打包成自己的ram。

网友:

需要自己加逻辑,我以前咨询过骏龙,如果要用eab,只能用lpm产生存储器,然后自己附加一些逻辑

楼主:

  各位能不能详细点啊,怎么加逻辑的??有什么例子吗??谢谢!~

楼主:

flex10k系列是不是对异步双口ram不支持啊,请问用什么件好一些呢??

网友:

你说的双口ram是不是指调用lpm_ram_dp?
10ke系列支持lpm_ram_dp。10k和10ka好像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