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quartus出错

楼主(2003-10-15):
放置的lvds引脚编译时出错!
Error: Can't place pin D_OUT in I/O bank 1. It uses I/O standard LVDS, with a VCCIO requirement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output or bidirectional pins in the I/O bank that use VCCIO 3.3V
Info: Pin clk in I/O bank 1 uses VCCIO 3.3V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  ~原 创 区~ ======== 转移过来的!

网友:

LVDS不是哪个bank都能用的,而且对该bank的vccio有要求(具体电压值请查手册)。

楼主:

谢谢斑竹!
可是我是按照datasheet上面的说明来配置我的lvds管脚的呀?
我的 lvds全在bank1,并且我有一对lvds脚没有报错,其他的几对全错?

楼主:

up!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bank1上已经有了一些单端信号,例如lvttl,这些信号需要vccio是3。3v。但是lvds不能在这个电压下工作,总之这两种管脚不兼容,所以不能放在一个bank。

网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oujj2003/10/17 09:21am 发表的内容:

晕倒!

楼主:

斑竹很厉害!
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