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modelsim对rocketio进行仿真?

楼主(2003-10-16):
我知道要通过smartmodel进行仿真,但是根据xinlinx的帮助在编译smartmodel的过程中总是出问题,各位大侠有做过的吗?能给讲讲吗?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smartmodel所以只能探讨一下,不一定对。
我想smartmodel应该也是一个库(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类似umisim或coregen。把这些库嵌入modelsim的方法很多,不知道你看的帮助是怎么说的?

网友:

我用SmartModel的UTMI模型也只在VCS下成功了,按Synopsys的Datasheet说明用NC-Verilog没有成功。

网友:

当然有些Simulator还不支持SmartModel。这里是一个文档说明。

网友:

vera是verification的工具啊。
smartmodel是vera用的仿真库么?

楼主:

谢谢iamchine,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SmartModel是Synopsys提供的一套仿真模型库,它支持Verilog,VHDL,Vera和C的接口。Vera就是做硬件验证的啊,为我们的设计建立周边模型。比HDL强的地方在于支持多线程,并支持OOP等。增强我们验证的完整性。

网友(2008-12-15):
谢谢!正在找rocket io的资料

网友(2009-03-12):
关注rocket IO 仿真

网友:
学习学习
正在做Rocketio仿真

网友(2009-04-21):
关注,我仿真也是得到的小红叉

关注,我用V5的例程,得到的仿真结果是小红叉。用的是ISE自带的similator,不知道这个支持部支持smartmodels。。。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上的问题,仿真没有波形啊

网友(2009-10-29):
呵呵呵已扣除资产 5 信元, 下载支出 -5 信元,现在将开始下载

网友(2010-11-25):
正在做Rocketio仿真

网友:
ise 版本11以上就可以不使用smartmodel了直接使用标准的库就可以。smartmodel库需要单独安装,具体可以参考xilinx ise 10以前的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