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elSim仿真时出现的error

楼主(2003-10-16):
不知道大侠们能不能给指指路,不知道是怎么会是出现了这些error。
# Loading work.testbench
# Loading work.top5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top5'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testbench/UUT
# Loading work.HSYNC_BLOCK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HSYNC_BLOCK'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testbench/UUT/HSYNC_BLOCK
# Loading work.D_FF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D_FF'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testbench/UUT/D_FF_HSYNC
# Loading work.VSYNC_BLOCK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VSYNC_BLOCK'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testbench/UUT/VSYNC_BLOCK
# Loading work.DATA_OUT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DATA_OUT'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testbench/UUT/DATA_OUT
# Loading work.IMAGE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IMAGE'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testbench/UUT/IMAGE
run -all
# Success! Annotation Simulation Complete.
# Break at test_top5.ant line 84
run -all
# Break key hit
# Break at test_top5.ant line 37
run -all
# Break key hit
# Simulation stop requested

网友:

只是warning。因为你有的文件加了`timescale 有的没有加,所以会有这种告警。

网友:

我也没有看见err信息

楼主:

# Break at test_top5.ant line 84
run -all
# Break key hit
# Break at test_top5.ant line 37
那上面为什么为什么会有Break?
用modolsim仿真时,会在这一行停下来。
并且,
在modolsim中compile设计的.v文件时显示success,
可是compile .tbw文件时显示有error,如下:
com -reportprogress 300 -work work {C:/Xilinx/Mypro/top7/test_top7.tbw}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XE II vcom 5.7c Compiler 2003.03 Mar 15 2003
#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 Error: C:/Xilinx/Mypro/top7/test_top7.tbw(1): near "info": syntax error
# ** Error: C:/Xilinx/Mypro/top7/test_top7.tbw(117): near "3604238527": Numeric value exceeds INTEGER'high.
# WARNING[4]: C:/Xilinx/Mypro/top7/test_top7.tbw(122): A space is required between a number and an identifier.

网友:

# Break key hit
应该是你点击了modelsim中的暂停键,或者你的testbench中有$stop函数?
后面的error也很明白
# ** Error: C:/Xilinx/Mypro/top7/test_top7.tbw(117): near "3604238527": Numeric value exceeds INTEGER'high
interger的范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最大是65535。
# WARNING[4]: C:/Xilinx/Mypro/top7/test_top7.tbw(122): A space is required between a number and an identifier
数字和标识之间要用空格隔开。
不知道你要问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