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 II 报错问题!

楼主(2003-10-17):
   我在用max+plus II 编程的时候出现 Signal “d” has  multiple  sources 的报错,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d'是否有多个驱动源,

楼主:

  是有多个驱动源,不过都是双向的,数据是一样的,我设置了判断,可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虽有多个信号驱动d,但一个时刻只有一个信号有效,其他信号为高阻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在d和各个驱动源之间加入mux吧。

网友:

对,任意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驱动源作用于它。
据我和经验,不要在多个IF语句在对同一个信号(端口)进行赋值操作。

网友:

将程序铁上来看看。呵呵

网友(2006-12-22):
急求MAX+PLUS II 安装问题

我安装MAX+PLUS II软件,把下载的文件打开后,打开软件,总是给我提示:networke licensing error :license file"c:\maxplus2\maxplus2.dat"is    missing  or corrupted.
  为什么我下了好几个MAX+PLUS II 软件,都是这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