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5V电平信号如何转化为24V电平?

楼主(2003-10-19):
我现在开发一个项目,5V电平信号输出驱动24V的电磁铁,需要把5V电平信号如何转化为24V电平,着急啊?请问各位高手什么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

最好采用外部24V供电,如果还怕外部干扰最好采用光隔离,如果电磁铁的电流不大(40MA以下),可以直接采用TL117(达林顿输出)的光耦驱动,如果电流较大可以采用一个普通光耦驱动一个ULN2003(或MC1413等)来工作

楼主:

谢谢jackzhang 坛主指点,我的电磁铁电流约80~90ma,采用外部24V供电,按照坛主的意见,采用一个普通光耦驱动一个ULN2003(或MC1413等)来工作应该可以,我立即测试一下。热心而博学的jackzhang 坛主指点,真使人豁然开朗,十分感谢。

网友:

怎么驱动的?是低边MOS管串联高边24V的电磁铁吗?

楼主:

是光藕一侧5V输入,另一侧使用24V电压,使用三极管放大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