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7128的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多少?我希望每个脚输出10MA

楼主(2003-10-20):
[这个贴子最后由SYARD001在 2003/10/20 07:17pm 第 1 次编辑]

各位高手,7128(或ATF1508)的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多少?我希望每个脚输出10MA,共48个脚,如果不加入放大,每个脚直接输出10MA,这样光这48个I/O消耗的电流就达到480MA,与其标准的2~300MA电流相差过大,是否可以?

网友:

应该才不多,但是你还是试一下,如果不太烫就可以用

网友:

用个三级管驱动一下吧。我也这样用。整个系统才220MA左右。

网友:

用过M7128S各位好,我是初学者,用ALTERA的M7128S做试验,电路只是一个LPM的计数器,COUT接到一个脚上
用ByteBlaster下载后,提示OK,校验也OK,可是输出脚上什么也没有,输入时钟脚也应该是对的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OE脚需要什么操作。

网友:

好像可以输出、吸收20ma

网友:

下面引用由Chaiwy2003/11/02 02:05pm 发表的内容:
用过M7128S各位好,我是初学者,用ALTERA的M7128S做试验,电路只是一个LPM的计数器,COUT接到一个脚上
用ByteBlaster下载后,提示OK,校验也OK,可是输出脚上什么也没有,输入时钟脚也应该是对的
,请问各位高手 ...

你改一下设计,其他东西不变把你的输入时钟直接从另一个脚引出来看看系统是不是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