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quartusII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10-21):
   请问在quartusII的block editor中的conduit tool是什么连线方式??和bus tool有什么不同??

网友:

ALTERA HELP的解释:
A conduit is a connector that connects a block to pins or to other blocks in the Block Editor. It represents an unordered collection of signals, which may have an alias that acts as a reference to the signals in the collection. Conduits contain signals for the connected objects. (Imagine a pipe with wires running through it. The pipe is analogous to the conduit and the wires are analogous to the signals.) However, a conduit acts differently than a bus because at any given time, any number of signals may be flowing through the conduit.
The signals from pins connected to the conduit network, and other signals from the unordered collection, are propaga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network and are connected to any block I/O in the network that has the same name. The Connections table in the Signals tab, available in the Conduit Properties dialog box (Edit menu) displays this connection information.
The name of the conduit is an alias for a collection of signals, which is placed over the conduit in the form of <<<alias name>>>. The signals in the conduit are a combination of all signals in all connected segments.
Conduits exhibit the following behavior:
When you add a new signal, if the mapped signal is not in the conduit, it will be added to the conduit automatically.
Pins add all their signals to any conduit they touch.
When you connect blocks with conduits, default connections are made between any block I/O with the same name.

楼主:

谢了,再请教一个问题,假如我使用的一个端口是d[7..0],请问在图中如何输入?

网友:

在BLOCK图方式下,edit>inset symbol>输入名称“input”;双击它,将它更名为“d[7..0]";
与之相连的NET,如果NODE LINE的名称与它相同,没必要用NODE LINE连接起来--同名网络依名称相连。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