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_BUFGP' has non-clock connections

楼主(2003-10-21):
在ISE中translate时出现的一个warning,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PACE中的global logic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WARNING:NgdBuild:477 - clock net 'clk_BUFGP' has non-clock connections. These
   problematic connections include: pin I0 on block CLK_OUT1 with type LUT2

网友:

是不是因为你在全局时钟脚上放了一个普通的逻辑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BUFGP驱动的逻辑,看看这条网络是不是连接到了一些非时钟pin。这主要看你的逻辑设计,或许你就是像这样设计,它只是给你一个警告,提醒你一下。

网友:

bravelu所说的也是一种情况,关键看你的实际设计是怎样的。

楼主:

不知道在PACE中的global logic的设置有没有关系?不设置行不行?
还有, “BUFGP驱动的逻辑”我不是很懂,至少我没有主动的想要驱动,能不能烦劳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我说的不清楚,你看一下BUFGP的输出都连到了那些地方了,呵呵。

楼主:

我只在GCK1上放了我的输入时钟clk信号,其他3个没有用呀,不过,我的GlobalLogic下的clk_BUFGP没有设置,这是不是问题所在呢?
还有,那个pin type:IRDY,VREF_7都被我用了,他们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其实这个warning不见得会影响你的设计,你的clk从GCK引入以后有没有去触发器的时钟端以外的地方呢?比如通过了与门之类,否则有可能会报这种warning。
pin type:IRDY,VREF_7 ,这个引脚被用了没有关系,IRDY代表这个管脚在xilinx pci core 中有特殊用途(如果你没有用这个core就没有关系),VREF代表这个管脚可以用作差分信号的参考电平输入,如果你没有差分管脚就可以当普通管脚来用。

网友:

低频率无所谓的!
高的话要注意了!

楼主:

BUFGP的确是有一端连了一个与门:一方面,clk信号进入,作为其他module的时钟信号,另一方面,clk又与一个“与门”和reset信号相与作为一个输出引脚输出。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到作为时钟信号的那个clk输入?

网友:

这是典型的门控时钟,你要注意后端芯片可能会工作不正常,对你的fpga本身倒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