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rom时应该烧那个文件呀?格式时什么?

楼主(2003-10-21):
我用的是prom呀,烧一块少一块
发现数据不能从prom中读出,因为一直有clk到prom,且reset,ce信号处于读出prom状态。我烧的是imPACT产生的.mcs文件,是不是烧错了文件,就应该用那个.bit文件呀?另外,我用的是spartan2的2S30,prom是XC17s30apc,请大侠救命!

网友:

烧MCS文件。建议你检查一下init,din,cclk,done等管脚的连接。另外,在你产生MCS文件时,是否更改了某些选项?如果对各个选项的含义不是和清楚的话,就用缺省值。

网友:

对了,在开发阶段为什么不用xc18系列的?

楼主:

呵呵,还没有买到xc18,所以今天先试了式,不过死翘翘了,fpga根本就不能读出数据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由于我是在别人的板子上仿造着写,所以,你说的那几个信号我怎么在我的设计里检查呢?
另外,xc18要多少钱一片,和spartan2的2s30兼容吗?写多少次?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FPGA的配置清除过程已经完成。应该是DONE信号没有升高,你可以检查一下DONE信号有没有上拉。XC18系列的价格就不是很清楚了,你可以询问一下xilin的代理商。

楼主:

好,我明天去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上拉,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是不是还是写入prom配置的问题,(和引脚分配有没有问题?)及时逻辑不正确,也应该先从prom中读入了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