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glbl.v这个文件放入compile command

楼主(2003-10-21):
在ISE中translate时出现的warning,我在我的.v文件头部用了include语句包含这个glbl.v,可是还是没有作用,不知道应该如何把这个文件放入compile command中?
WARNING:NetListWriters:108 - In order to compile this verilog file successfully,
   please add $XILINX/verilog/src/glbl.v to your compile command.
ngd2ver: Completed writing file top9_translate.v.

网友:

这个warning实在translate阶段产生的吗?glbl.v控制GRS/GTS的行为,我见得情况都是用到仿真当中。

楼主:

是在调入modelsim时产生的warning,不知道怎么调入这个glbl呀,我现在职能前方真,其他的仿真无从下手呀?

网友:

vsim [options] module_top glbl

网友:

这个文件比较特殊,做后仿真的时候不但需要compile,还需要load。因为我一般都是单独起modelsim,然后调用布线后的。v文件和sdf文件,手工编译,所以也不太清楚在ise的集成环境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

按理说,如果在ISE的集成环境下应该是自动调用的。

楼主:

在glbl中定义的全局信号GSR信号是不是需要定义,作为我的module的reset信号?还有,那个vsim [options] module_top glbl 命令是哪里输入呢?在modelsim的命令行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