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ains both pads and synchronous elements

楼主(2003-10-21):
在ISE中translate时出现的一个warning,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PACE中的global logic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WARNING:XdmHelpers:662 - Period specification "TS_clk" references the TNM group
   "clk", which contains both pads and synchronous elements. The timing analyzer
   will ignore the pads for this specification. You might want to use a
   qualifier (e.g. "FFS") on the TNM property to remove the pads from this
   group.

网友:

TS这个信号既接到时序逻辑上,又直接接到了引脚上,这样在做时序分析的时候会忽略这条路径。

楼主:

我没有TS打头的信号呀,它不会是吧我的时钟信号clk给忽略了吧?

网友:

不是忽略你的clk信号,是对某些路径不做时序分析。

网友:

TS是Timing Specification的缩写

楼主:

输入的clk信号接到了GCLK上,同时和reset相“与”作为一个引脚输出,这是不是造成“pad”和“synchronous elements”的原因呢?而在时序分析时,忽略了clk的的分析,那不是系统的整个clk输入也被忽略了?

网友:

你还没有理解忽略时序分析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条路径上如果没有满足时序要求,软件不关心。不是说忽略你的时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