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出问题了!

楼主(2003-10-22):
我用的是异步时钟,fifo里面早就有写入数据了,
为什么读使能信号,的两个时钟后fifo才有数据输出呢?
还有输出的数据有时候还丢掉了fifo里的第一个数据。

网友:

什么片子的FIFO?
你是怎么调用的?

楼主:

我用cyclone用lpm调用的!

网友:

看下fifo的时序图吧,以前看到altera的fifo好像有几个字节是读不出来的,不知道现在到了cyclone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斑竹!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用component调用fifo?
见笑了,我只会用画图(用block)调用。

网友(2006-11-2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看看altera给的时序图吧    ms它的ram读时序就比较有“性格”  前段时间弄得我很郁闷

网友:
还是看看时序图吧

还是要研究读写的时序图,读使能后两拍才能得到数据应该是正常的。
至于少一个数据,可能是由于写时序的问题,这个数据本来就没有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