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振荡器。

楼主(2003-10-22):
我用7128做成一个片内振荡器。它能起振。也能输出波形。但我将它做分频后输出。却发现输出波形很不稳定。而我用外部输入时钟分频后却能很稳定。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大家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片内振荡器。是怎么作出来的?
能给我参考吗?
多谢!
3650054@163.com.

楼主:

呵呵,也不什么难的。就是利用反相器,再外接一个晶振,以及几个电阻电容就好。
应该说是片外的。

网友:

呵呵!
原来这样的!
//我将它做分频后输出。却发现输出波形很不稳定。而我用外部输入时钟分频后却能  很稳定。
用pll输出试试看!

网友:

7128没有PLL吧

网友:

请问DDS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直接数字合成

网友:

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