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ex和flex10k的差别

楼主(2003-10-23):
  我今天问了一下acex和flex10k两种型号的报价,发现flex10k的同性能的要贵很多,请问这两种片子的差别是什么阿??

网友:

acex是简化版本,现在新项目基本上都用这个,没有人用flex的了

网友:

acex系列的io电压可以是3.3v或2.5v,内核电压是2.5v
flex10k系列的io电压是3.3v或5v,内核电压是5v
acex系列较10k便宜,速度也更快,内部资源也多
一般现在都选择1k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