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hold 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3-10-24):
setup/hold 时间要多少个ns才不会出出问题呢?
还有signal delay一般多少个ns

网友:

当然要根据具体的系统参数决定拉.

网友:

setup出问题一定要解决,如hold的话,可以先不理会。

网友:

这与你的设计程序,选择的芯片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现在的FPGA好像不要求hold了

网友:

Basically, You shall meet the Tsu of the device,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some unexpected rusults. In nowadays FPGA, the Thd can accomodate 0 ns.

网友:

up!

网友:

set 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setup time is around 2-6 ns ... and hold time is usually ignore..

网友:

谢谢,老兄ca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