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办(综合结果和布线结果)

楼主(2003-10-24):
不知道是不是综合器的问题,还是ISE布线结果,
几乎一样的代码,唯一不用的是初始值不一样,
但ISE布线后给出的报告,其中一模块延迟很大,
超出我可以忍受的范围。为什么就这个模块延迟这么大,
而其他没问题呢?一共有8个这样的模块。
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ise布线的问题。可能正好那个模块线绕得比较远。其实你可以先看看synplify里面综合出来的关键路径是不是这一条。
有没有试过加时序约束有没有用?

楼主:

我没有synplify工具啊。请问ISE可不可以综合.v文件?那乘法器如何调入?

网友:

ise里面也有自带的综合工具叫xst。可以综合。v文件。
试试直接调用这个模块来使用乘法器:
module mymult(data_a,data_b,result);
    input [17:0] data_a;
    input [17:0] data_b;
    output [35:0] result;

MULT18X18 U0
(
  .A(data_a),
  .B(data_b),
  .P(result)
);

endmodule
或者用core gen产生以后调用。

楼主:

但XST不认core gen产生的.edn文件啊。而core gen产生的.v文件仅仅是用来仿真的吧?

网友:

不可能,xst 怎么会不认core gen的东西,core gen的。v文件是可以综合也可以仿真的。

楼主:

那就是说我把所有.v文件给XST就可以了?乘法我给的.edn,确实不认的.
因为建立项目时需选择输入.v还是.edif啊.

网友:

我只用过一种方法:(有人说直接把edf考到项目目录下然后引用也可以,我没试过)
右键点击 translate,在“属性”里把macro search path选上你core gen的那个目录(里面应该有。v 和。edf等很多文件),就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