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法从PROM中进行configure

楼主(2003-10-26):
fpga:spartan2 2s30/tg144/-6/XST verilog
PROM:xc17s30apc
烧入.bit文件(用的是专门输入bit文件的软件),在烧录后已经set_reset_low
fpga的脉冲cclk一直存在,没有data输出,done为0,init为1,
证明没有从prom中读出配置信息。
是不是fpga和prom配置的不对?
是不是要进入bitgen进行对prom的配置?
应该怎样进入bitgen呢?
现在: bitgen report 如下,我没有改过(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改)
没有用到STARTUP block,
实际fpga的cclk为1.18MHz,好像与那个4MHz不符合吧?
Summary of Bitgen Options:
+----------------------+----------------------+
| Option Name          | Current Setting      |
+----------------------+----------------------+
| Compress             | (Not Specified)*     |
+----------------------+----------------------+
| Readback             | (Not Specified)*     |
+----------------------+----------------------+
| DebugBitstream       | No*                  |
+----------------------+----------------------+
| ConfigRate           | 4**                  |
+----------------------+----------------------+
| StartupClk           | Cclk**               |
+----------------------+----------------------+
| CclkPin              | Pullup**             |
+----------------------+----------------------+
| DonePin              | Pullup**             |
+----------------------+----------------------+
| M0Pin                | Pullup**             |
+----------------------+----------------------+
| M1Pin                | Pullup**             |
+----------------------+----------------------+
| M2Pin                | Pullup**             |
+----------------------+----------------------+
| ProgPin              | Pullup**             |
+----------------------+----------------------+
| TckPin               | Pullup**             |
+----------------------+----------------------+
| TdiPin               | Pullup**             |
+----------------------+----------------------+
| TdoPin               | Pullnone**           |
+----------------------+----------------------+
| TmsPin               | Pullup**             |
+----------------------+----------------------+
| UnusedPin            | Pulldown**           |
+----------------------+----------------------+
| GSR_cycle            | 6**                  |
+----------------------+----------------------+
| GWE_cycle            | 6**                  |
+----------------------+----------------------+
| GTS_cycle            | 5**                  |
+----------------------+----------------------+
| LCK_cycle            | NoWait**             |
+----------------------+----------------------+
| DONE_cycle           | 4**                  |
+----------------------+----------------------+
| Persist              | No*                  |
+----------------------+----------------------+
| DriveDone            | No**                 |
+----------------------+----------------------+
| DonePipe             | No**                 |
+----------------------+----------------------+
| Security             | None**               |
+----------------------+----------------------+
| UserID               | 0xFFFFFFFF**         |
+----------------------+----------------------+
| Gclkdel0             | 11111**              |
+----------------------+----------------------+
| Gclkdel1             | 11111**              |
+----------------------+----------------------+
| Gclkdel2             | 11111**              |
+----------------------+----------------------+
| Gclkdel3             | 11111**              |
+----------------------+----------------------+
| ActiveReconfig       | No*                  |
+----------------------+----------------------+
| ActivateGclk         | No*                  |
+----------------------+----------------------+
| PartialMask0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Mask1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Gclk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Left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Right         | (Not Specified)*     |
+----------------------+----------------------+
| IEEE1532             | No*                  |
+----------------------+----------------------+
| Binary               | No**                 |
+----------------------+----------------------+
*  Default setting.
** The specified setting matches the default setting.

网友:

你能确定prom里面已经烧录了信息么?还有你的fpga的配置mode是什么?

楼主:

烧录进去了,用软件的read功能显示success,
Pin M0,M1,M2:在bitgen中设置为pull up。我在fpga外部接了0,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设为Pull down?

网友:

PROM和FPGA的连接怎样?
PROM.DATA <--> FPGA.DIN
PROM.CCLK <--> FPGA.CCLK
PROM.CE   <--> FPGA.DONE
PROM.OE/RESET <--> FPGA.INIT_B
其中DONE信号上拉,INIT_B信号上拉。
不要是你的这些信号中有短路的吧?呵呵。

网友:

模式设置是主串行,没有什么问题。
有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xc17s的OE/RESET脚是可设置有效电平的。而且默认情况下是高电平reset,这时候不能直接与init脚相接。(如你所测到的,init脚上是高,prom是reset状态)。所以你烧prom的时候一定要设置这个reset引脚为低有效,才能直接与init相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只是提醒一下。

楼主:

那3个模式引脚:M0,M1,M2是不是应当设为float,而不是pull up?好像在说明中有一项:Preconfiguration Pull-ups 中带主串模式时为NO。
另外,那些Done,Program,CCLK的引脚是不是用默认值Pull-up就可以了?

网友:

(1)3个模式管脚在ISE中设为pull up应该没有问题;
根据XILINX的建议:
(2)DONE信号需要在PCB上用330欧姆电阻上拉;
(3)INIT信号需要在PCB上用4.7K欧姆电阻上拉;

楼主:

目前设置如下,仍旧不行。
PROM:XC17s30apc,烧录时选用xc17s30a的型号,
燒入的时.bin文件(因为软件上有文件格式为binary的选项)
设置set_RESET_low选项
INIT已经使用上拉电阻,
M0,M1,M2设为没有Pull-up
Done上没有用,所以姜DriveDONE设为Yes,及没有pull-up
仍旧只是fpga产生cclk,而数据无法读出,DONE不能置高。
设置BitGen如下:
Summary of Bitgen Options:
+----------------------+----------------------+
| Option Name          | Current Setting      |
+----------------------+----------------------+
| Compress             | (Not Specified)*     |
+----------------------+----------------------+
| Readback             | (Not Specified)*     |
+----------------------+----------------------+
| DebugBitstream       | No*                  |
+----------------------+----------------------+
| ConfigRate           | 5                    |
+----------------------+----------------------+
| StartupClk           | Cclk**               |
+----------------------+----------------------+
| CclkPin              | Pullup**             |
+----------------------+----------------------+
| DonePin              | Pullup**             |
+----------------------+----------------------+
| M0Pin                | Pullnone             |
+----------------------+----------------------+
| M1Pin                | Pullnone             |
+----------------------+----------------------+
| M2Pin                | Pullnone             |
+----------------------+----------------------+
| ProgPin              | Pullup**             |
+----------------------+----------------------+
| TckPin               | Pullup**             |
+----------------------+----------------------+
| TdiPin               | Pullup**             |
+----------------------+----------------------+
| TdoPin               | Pullnone**           |
+----------------------+----------------------+
| TmsPin               | Pullup**             |
+----------------------+----------------------+
| UnusedPin            | Pulldown**           |
+----------------------+----------------------+
| GSR_cycle            | 6**                  |
+----------------------+----------------------+
| GWE_cycle            | 6**                  |
+----------------------+----------------------+
| GTS_cycle            | 5**                  |
+----------------------+----------------------+
| LCK_cycle            | NoWait**             |
+----------------------+----------------------+
| DONE_cycle           | 4**                  |
+----------------------+----------------------+
| Persist              | No*                  |
+----------------------+----------------------+
| DriveDone            | Yes                  |
+----------------------+----------------------+
| DonePipe             | No**                 |
+----------------------+----------------------+
| Security             | Level1               |
+----------------------+----------------------+
| UserID               | 0xFFFFFFFF**         |
+----------------------+----------------------+
| Gclkdel0             | 11111**              |
+----------------------+----------------------+
| Gclkdel1             | 11111**              |
+----------------------+----------------------+
| Gclkdel2             | 11111**              |
+----------------------+----------------------+
| Gclkdel3             | 11111**              |
+----------------------+----------------------+
| ActiveReconfig       | No*                  |
+----------------------+----------------------+
| ActivateGclk         | No*                  |
+----------------------+----------------------+
| PartialMask0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Mask1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Gclk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Left          | (Not Specified)*     |
+----------------------+----------------------+
| PartialRight         | (Not Specified)*     |
+----------------------+----------------------+
| IEEE1532             | No*                  |
+----------------------+----------------------+
| Binary               | Yes                  |
+----------------------+----------------------+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0/27 06:12pm 第 1 次编辑]

用示波器测量过DIN信号吗?或者人为将program信号拉低,再释放。用示波器以init的上升沿触发,观察DIN信号。确定一下配置数据是否已被读出PROM。
仅供参考。

楼主:

我试一试

网友:

sorry,是用init_b的上升沿触发。
另外,可以看一下program拉低时,init_b的变化。

网友(2009-09-09):
遇到同样的问题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9-10-13):
ls解决了么?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
断开cclk后,cclk能正常翻转
一旦接上prom的时钟引脚,就很快的被上拉到高电平

大伙儿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思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