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加载configuration file要多久?

楼主(2003-10-27):
configuration size有41.11kB
按照4MHz的默认速度
不是要差不多0.1s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时间也太长了吧?

网友:

嫌慢可以自己加载,用50m时钟就很快。

网友:

请问自己加载怎么加载,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xjtanh2003/10/27 07:57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自己加载怎么加载,有相关资料吗

可以参考一下xilinx 《VirtexII User Guide》

网友:

用cpld或mpu来配置,本网站有cpld配置fpga的原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