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elsim的时候发现不能做功能仿真

楼主(2003-10-27):
使用modelsim的时候发现不能做功能仿真,提示信息如下:
# the checkout of feature hdlsim has been disallowed.  failure 83.
# 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hdl simulation license
# error loading design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vhdl simulation license呢?

网友:

你有没有license?

楼主:

有的5.7c

网友:

那你用license wizard来看一下该license能不能用,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的环境设置有问题

楼主:

这儿!
传上来了!
弄不上来!

网友:

贴上来也没有用,licenses是和你机子的hostid有关系的,你要自己检查,modelsim 的安装目录下有这个license wizard的工具,你运行一下,检查你的license是否有效。

楼主:

SE vhdl simulator license (vsim)
The hostid of the license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for this machine.
One of the following is likely:
   -The license is intended for another machine.
   -A dongle is not plugged into this machine.
   -The dongle driver is not installed or is not functioning properly.
   -The hostid mechanism has been changed or removed from this machine.

网友:

很明显了,你的license不对 。

网友:

你可能由VERILOG的仿真LICENSE,但没有VHDL的仿真license

网友:

try to plug your network port because modelsim need to detect your active connection unless you patched it.

网友(2009-01-21):
求助

兄弟你的解决了没有啊,能否告诉我怎么解决啊!xing02100@163.com
xiexie

网友(2011-03-21):
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7-05):
同样的问题,等待解决

网友:
license不对吧

网友(2012-11-22):
同问,~~,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