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 7.3.1。安装

楼主(2003-10-27):
我找到了crack,但是上面说要1.安装Synplify 7.3.1。安装时,在Select Components时,将"FLEXlm license servre for floating license"也选上。在License setup时,选择Floating license。
2.运行"C:\SynLM\lmutil.exe lmhostid",会显示两个hostID,
我怎么看不到:显示的两个hostID
再那儿?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你在没有装license的情况下直接运行synplify pro, 上面就会有hostid。

网友(2007-11-30):
我安装了,也有hostID和license。dat,为什么还是会报错?

网友:
如果你安装成功了,可不可以分享我一点经验?请发短消息给我行吗?因为我也不知道下次到哪里去看了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把crack共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