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的FLASH,RD28f1602C3B和C3T有什么不同?如何做到通用?

楼主(2003-10-27):
求助!INTEL的FLASH,RD28f1602C3B和C3T有什么不同?我有同一套程序, 现在是在C3T上
使用,我用编程器把它读出来了,怎样让这套程序使用在C3B上?我该怎样修改程序或硬件
电路?哪位大哥能帮忙指教?万分感谢!!!E-mail:todaygsm@263.net

网友:

我没看过,但是应该一样的吧,可能是读写时序要求略有不同把

楼主:

从INTEL下载的文档资料显示,其区别在于BOT区,1602C3T的是TOP,而1602C3B的是BOTTOM。我搞不明白如何定义他们,如何让他们兼容。我有一套程序现在是用在T上的,我应该怎样修改软,硬件电路才能用在B上?能帮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