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cpld实现类似74LS74的逻辑关系?

楼主(2003-10-28):
74ls74是带复位和置位的双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

网友:

具体时序关系?
感觉好像可以。

网友:

altera的可以

楼主:

我的dsp芯片和曼彻斯特编码器芯片之间通过MCBSP0相连,而曼彻斯特编码芯片缺少同步幀头,想利用D触发器产生同步幀头,下面是产生发送的同步幀头,可出现了问题,编译通不过,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1、上层文件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work.dff_pkg.all;
entity cpld is port (
dspbdx1,dspclkx1: IN std_logic;
t_rdy,r_rdy: IN std_logic;
t_clk,r_clk: IN std_logic;
t_frame_header,r_frame_header: OUT std_logic;
q1,nq1,q2,nq2 : INOUT std_logic
);
--produce T_FRAME_HEADER
architecture archcpld of cpld is
begin
bin_1: DFF
port map(q2 => d,
        t_rdy => nreset,
        t_clk => clk,
        '0' => nset,
        nq1 => nq );
bin_2: DFF
port map(dspbdx1 => d,
         t_rdy => nreset,
         t_clk => clk,
         '0' => nset,
         q2 => q );
t_frame_header <= '1' when ((nq1 = '1') and (q2 = '1'))
else '0';
end archcpld;
2、包单元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dff_pkg is
component dff
port(nreset, nset,d, clk : in std_logic;
                 q,nq : in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end dff_pkg;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CYPRESS;
use CYPRESS.std_arith.all;
use CYPRESS.lpmpkg.all;
entity dff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d: in std_logic;
        nreset: in std_logic;
        nset: in std_logic;
        q,nq: in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dff_arch of dff is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THEN
     IF(nreset = '0')THEN
      q <= '0';
    IF(nset ='0')THEN
      q <='1';
     ELSE
      q <= d ;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dff_arch;
出现的问题:
cpld.vhd (line 26, col 13):  (E10) Syntax error at/before reserved symbol 'architecture'.
cpld.vhd (line 30, col 11):  (E8) Syntax error:  Can't use 'dff' (a COMPONENT NAME) here.
cpld.vhd (line 46, col 14):  (E54) Name 'archcpld' at end of ENTITY does not match 'cpld' at start

网友:

1。entity cpld 结束的地方加上 end cpld;
2。不要用DFF做component的名字。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有问题。
1、为什么不用DFF做为COMPONENT的名字?
2、我想让置位端始终保持高电平,但直接给置位端set置‘1’的话,会出现下面的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nset: IN std_logic;
nset <= '1';
cpld.vhd (line 35, col 9):  (E609) 'nset' not writable.  Mode is IN.

网友:

DFF这个名字可能已经被系统库占用了。
输入口当然不能赋值。
你可以在调用它的时候接高电平。

楼主:

怎么描述在调用它的时候接高电平?请继续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signal logic0 :std_logic ;
begin
logic0<='0';
bin_1: myDFF
port map(
        ...,
       nset =>logic0 ,
        ...,
        );

楼主:

又冒出一对问题:component中d,nreset,clk,nset,nq等在上层文件里应该是不定义的,怎还是会出现下面问题?
.....
logic0<='0';
bin_1: cfq
port map( d => q2,
nreset => t_rdy ,
clk => t_clk,
nset =>logic0 ,
       nq => nq1 );
cpld.vhd (line 60, col 18):  (E142) 'd' not visible here.
cpld.vhd (line 61, col 20):  (E142) 'nreset' not visible here.
cpld.vhd (line 62, col 18):  (E142) 'clk' not visible here.....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错行了,这个错误已经改过了。谢谢

楼主:

还有问题:我想q2既输出与q1#相“与”得到发送同步幀头,同时又反过来输出另一个DFF的d1(即输入端),好像这样做不可以
topld:  cpld.vhd:  (E463) 'q2' -- Can't handle registered multi driver.

网友:

of course it can do.

楼主:

你的意思,q2既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不过编译通不过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nqiongjian2003/10/28 04:55pm 发表的内容:
74ls74是带复位和置位的双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

可以阿,quartus II中有,原理图下直接输入7474就可以了

楼主:

我没有用原理图输入,不知道用程序调用应该如何写,另外我怎么知道warp2中有没有7474,这是cypress公司的cpld芯片的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