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集成电路中的行为级/算法级到底作什么工作?

楼主(2003-10-29):
是用C语音写算法,然后交给RTL级设计的工程师去用verilog转换吗?在下不懂!希望给扫扫盲!!谢谢!

网友:

先用c仿真算法,发现错误也容易修改
没问题后在写行为级代码

网友:

也不一定是C语言写的吧,可以用verilog行为级代码写出,作为转换为RTL代码后的仿真参考模型。

网友:

行为级的验证工具应该比较多,也不只楼上兄台说的那两种,,比如matlab也可以啊,主要是验证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楼主:

那么算法谁搞?比如说通信里面的那些协议算法是不是都由纯搞通信的人作!
集成电路设计里面搞系统级的人是属于上面的工作吗?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ic设计公司做算法,他基本上不懂任何HDL语言,只是精通matlab。算法级有时候还是高于系统级的,他还不牵涉到任何的软硬件结构或实现方法,是个数学模型而已。

楼主:

那不是很痛苦,怪不得我导师说作software(指写算法的)很boring呢!
那RTL是不是就是考虑怎么把数学的算法用可综合的verilog来实现?
而且实现过程中要考虑用什么比较好的算法和方式能够减小面积和功耗?

网友:

其实要说IC中做算法,那么光知道C和matlab是断断不行的,应该知道你的算法在硬件和IC中是否可以实现出来;我们曾经化了一年的时间把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的算法转化为IC可实现的电路,结果还是徒劳;很多算法并不一定能实现得出来。
所以现在做算法的有很多要懂得硬件基础,最好用硬件结构写出来,比如用SystemC和verilog来写,这样做出来的算法才有继续往下做的可能性。否则很可能是瞎耽误功夫。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路!现在实现不了的算法起码在现在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很多算法的实现也有可能是基于器件的,比如说软件无线电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器件

楼主:

什么是软件无线电?

楼主:

up

网友:

现在有些公司要求ic设计人员要懂算法的了

网友:

我的观点,如果算法用C写的实现了,用硬件必然可以实现,无非是代价的问题。再说现在SOC已经很普通了,软硬结合肯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

楼上的观点不感苟同。
C可以做无穷个乘法,硬件就不行。
性能是重要的,代价不是主要因素。
当然要是没有任何速度和面积性能的限制,你的观点就是真理,呵呵。

网友:

呵呵,是啊。所以我说不计代价的话。

楼主:

可是公司那里不可能不计算代价的牙!哈哈!看来还要软硬兼施才成牙!

网友:

如果你比较熟C的话,去试一下SYSTEMC吧。现在已经有一些软件对它支持的很好了。

网友:

目前感觉system c的工具还是不太成熟啊。

网友:

主要是systemc还没有定形,加上它是open的,现在谁都还可以提改进,所以EDA工具在它不完善的情况下是不会推出的。当然,由于systemc是synopsys力推的,它的工具应该是比较成熟一点的。
由于systemc、systemverilog和superlog一直在打架,俺们也无所适从,还是老老实实用C和verilog吧,只是苦了verification,特别是co-verfication,呵呵。

楼主:

老扁得话,不太明白!systemc、systemverilog和superlog是干什么的?比verilog和C强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3/11/01 05:03pm 发表的内容:
主要是systemc还没有定形,加上它是open的,现在谁都还可以提改进,所以EDA工具在它不完善的情况下是不会推出的。当然,由于systemc是synopsys力推的,它的工具应该是比较成熟一点的。
由于systemc、systemveril ...

老扁兄对Handel-C有什么看法?
我感觉这个语言实际是借用了C的名称和部分语句,它要想真正实现软硬件的协同设计、协同验证至少在目前还是有些困难。

网友:

Handel-C俺还真是孤陋寡闻了。基本没印象。呵呵。
简单回答一下greatrebel,systemc是在C的基础上,加一些硬件的类来描述硬件行为,像时钟啊、沿啊、并行性之类的概念。它可以直接在C的环境里运行。
而superlog是C和verilog的结合语言,在这个语言环境里,你可以把你的C和verilog的软硬件设计都可以在上面跑,而且还可以有它们的结合。
systemverilog类似superlog的思想,但可能更注重于verilog向系统级语言发展的要求,这个了解得不是很仔细,大家可以补充。
总的思想就是怎样让C和verilog能在一个环境里进行软硬件系统设计和验证。
由于大家都意识到C和verilog各自的局限,所以都有结合的发展需要;由于这个牵扯到新经济新标准,所以大家都在极力推自己的,所以目前都还各自说服不了谁,也没有谁占主导。IC领域新的革命正在开始,你如果赌对了,将来就走在了前头。所以俺也希望大家能对这些有所关注,争取在形式有所明朗的时候,我们能站到正确的路上去,而不至于太落后。

楼主:

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就得看看这个三个新得语言了?那么哪里可以搞到这个三个语言得语法和例子?

网友:

谁说SYSTEMC的工具没有推出? 现在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支持SYSTEMC了

网友:

不是没有推出,是不成熟,我一年前就去参加过SYNOPSYS的发布会,支持归支持,好象也没听说过哪个公司真正在用这个做设计。

网友:

复杂的算法实现有困难。如果系统对速度和实时的要求比较高,即使平时比较好实现的算法也相当难处理。
数学毕竟不会去考虑物理实现上的很多约束,数字电路里的时间和延时问题就很头疼。
如果做DSP,抽头的系数大,处理的位数高,很多算法就很成问题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