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按键抖动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3-10-29):
不知道消除按键抖动有什么方法?
怎么能从按键按下(电平由低到高)的抖动脉冲里提取出一个clk呢?
或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verilog的)?

网友:

从抖动中提取脉冲可能很难!抖动脉冲的宽度与你按键的速度有关。这样处理,当按键按下时,如果有脉冲时,就自动产生一个脉冲就行了!

楼主:

怎么能只产生一个脉冲呢?
按键的脉冲那么宽,
按键按下到抬起的过程中
可能已经多个脉冲了呀

网友:

最传统的方法是用RS触发器,看一些单片机的书都应该有介绍。

楼主:

可是RS触发器的方式RS端口都要使用,而现在电路已经定了,按键端口只是一个简单的上拉电阻加按键而已,好像不能使用RS触发器的方式了吧?

网友:

那就在FPGA内部用计数器,直到输入信号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维持一定的时间后,才认为信号有效。

网友:

如果有一个较高的工作频率源,可以使用该时钟来采样按键,比如时钟为30ns,可以作一个很小的状态机来作debounce处理,比如可设为能采样连续采到100个高电平为有效按键,这样可以滤掉脉宽为3us的毛刺

网友:

如果是手动按键,反应最快是40us左右,把采样频率定为40HZ(电话按键采样频率),FIFO后再用大数裁决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单片机可以通过延时去抖或者软硬件结合的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guanfree2003/10/30 11:48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手动按键,反应最快是40us左右,把采样频率定为40HZ(电话按键采样频率),FIFO后再用大数裁决之,不知是否可行

同意guanfree。你用几个D触发器,延时监测,比较就可以了,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

用四个,后三个的输出做大数裁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