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给介绍一下power analysis的流程?

楼主(2003-10-30):
特别是post layout的!谢了!

楼主:

up

网友:

关于布局布线后PA,就我所知Synopsys的Design Power可以做,但需要你给出信号翻转率文件,也就是要有Power Test Pattern;另外P&R(如SE)工具也应该可以做分析,需要VCD文件。难点在于你的测试向量如何写才能完整的估算功耗,当然不知国外有没有更好的工具?

网友:

xilinx的xpower也是干这个的,还是要提供信号的翻转率。

楼主:

我们这里也是design power,不过都事给好了的script,source一下就都运行了!可是具体怎么个过程不懂,问外国人,我又听不懂!哈哈

网友:

那就看看他的Script了,再参照Synopsys的命令帮助啊。这么好的环境好好珍惜利用,毕竟国外能够获得的东西比国内多。

网友:

POWER模拟需要两个成份:信号TOGGLE RATE和POWER LIBRARY. 对动态POWER 信号TOGGLE RATE从RTL或者GATE模拟来得到.LIBRARY当然要有POWER TABLE. POWER REPORT 的准确性靠准确的LIBRARY POWER CHARACTERIZATION和准确的TESTCASE
对于GATE LEVEL模拟,POST-LAYOUT SDF用来提高准确度.POST-LAYOUT 寄生电容会被读入POWER SIMULATION TOOL (例如SYNOPSYS POWERCOMPILER). TOGGLE RATE+POST-LAYOUT CAP+LIBRARY是基本的输入文件.
FLOW 1: VCD
GATE SIM+SDF --> VCD +
                 LIBRARY +
                 SPEF OR SETLOAD --> POWER COMPILER --> REPORT
FLOW 2: SAIF (SYNOPSYS FORMAT)
GATE SIM+SDF --> SAIF +
                 LIBRARY +
                 SPEF OR SETLOAD --> POWER COMPILER --> REPORT
因为SAIF只存TOGGLE RATE, 文件比VCD要小得多.而且POWERCOMPILER好象处理不了VCD中STATE-DEPENDENT的不同POWER计算问题.
总之,POWER计算不难,难在DEBUG.

网友:

VCD文件应该是从仿真中来,如果这样是不是仿真时要注意每条datapath在实际中的工作概率?比如一条cpu读写通路和一条数据通路,做仿真的时候都有相应代码来测试,但是实际工作时cpu通路可能长期是不翻转的,数据通路却是很繁忙的,怎么来体现这个区别?

网友:

这取决于你的TESTCASE.象CPU功耗有一些针对不同工作模式通用的TESTCASE,比如测CACHE的DHRYSTONE.要是TESTCASE难实现就手工定个翻转率估算一下
总之目前功耗测试没个标准.模拟的数据只能做个参考

楼主:

是不是在作post-layout时要对从layout里extract出来的netlist进行分析?而pre-layout之对从synthesis里出来的netlist进行分析?

网友:

Same netlist for pre and post layout. But in pre-layout, wireload model is ued to estimate the parasite capacitance. Lumped parasite capacitance will be used in post-layout

楼主:

谢谢goodhope,什么是wireload?
还有不是说post-layout比pre-layout得power analysis要准确吗?不是因为用了从layout extract出来得netlist吗?从layout 里提取得netlist只是为了后仿真用吗?

网友:

从LAYOUT里提取出来的网表,可以用来做时序分析和功耗分析.除了前面几位提到的软件之外,FIRST ENCOUNTER也可以做功耗分析的.而且有4种模式.2种针对FLOORPLAN的,2种针对LAYOUT的.前面2种分析可以让用户在FLOORPLAN的初期就可以估计功耗.后面2者是在P&R完成之后做的.里面包括静态分析和基于模拟基础上的分析.基于模拟基础上的分析就需要前面提过的VCD文件.我想版主说的应该没错,VCD是从仿真里出来的结果.一般在LIBRARY里面都要有„cell_leakage_power“ and „internal_power“ Attribute.分别用于静态和动态的分析.但是我觉得困难的地方是如何掌握信号翻转率.上次我发的关于时钟的贴就是想搞明白这个的.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03-12-26):

请问哪位知 Sequence's PowerTheater(a RTL power analysis tool),
可介绍一下他的power analysis的流程.
谢谢!

网友(2004-02-02):

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了:据我所知,现在业界做power analysis的Golden tool是Simplex(现在已经被Cadence并购了)的VoltageStorm。理论上来说是需要VCD file,不过商业上大家一般都是大约的toggle rate然后得出instance power然后用GDS/DEF/LEF来做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还在用hspice做,原来还有这么多工具

网友:

HSpice当然可以做,而且相对来说精度更高,可是对于大型SoC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光激励就写不下。
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

网友:

实际设计中功耗包括模拟和分析两大类.我们都知道越早发现功耗问题,解决的办法越有效.没有RTL之前,各个MODULE功耗预算全凭大致门数和经验.模拟功耗在设计RTL的时候最有效 - 还有时间找到和解决问题. 而且TOGGLE RATE或VCD也容易从测试组提出来.当然攻耗绝对数字不会准,但相对分布会有个概念.到了用网表啊,PRE或POST LAYOUT阶段,TOGGLE电RATE/VCD 难拿了.再来分析功耗也太晚,来不及改RTL了.这时候功耗估计可以用来验证RTL功耗结果,特别是分析IR DROP.
楼上提到的SEQUENCE POWERTHEATER不错,就是调试信息不够.至于LIBRARY用SYNOPSYS LIB还是GDS/DEF/LEF 或者HSPICE啊,如果你机器够猛,时间够长,想要精确,你就RUN贝.如果你设计太大,有一定误差允许,SYNOPSYS LIB就够了.

网友(2004-04-26):

post-layout power analysis can use powerm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