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不了网?

楼主(2003-10-30):
网络是通的能访问网络上的其他计算机,
就是上不了网?
用代理也上不了!

网友:

网络是通的能访问网络上的其他计算机--这只表示你的物理连接和局域网没问题,ping一下网关看看通不?看看协议,dns之类的对不对

楼主:

,ping一下网关看看通不?看看协议,dns之类的对不对
网关通的!
看看协议,dns之类的对不对
这些也没问题!

网友:

are you sure?那ftp,telnet之类的能不能用那?

楼主:

那ftp,telnet之类的能不能用那?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什么系统?是98么?

网友:

装代理的机器有没有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