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hdl中的component怎么改写成verilog模块?

楼主(2003-10-30):
vhdl中的component模块相当于verilog中的什么?如果把vhdl中的component模块改写成verilog的,怎么改写?谢谢!

网友:

就是module.

楼主:

那就是module之间的调用了?

网友:

是的。

网友:

VERILOG不用COMPONENT.省了